5VSB微短阻值在52左右

楼主(2010-02-05):
5VSB微短阻值在52左右,IO网卡都拆了还是那样,是不是应该就是桥的问题了。754单桥磐正的板

网友:
不一定是桥挂了,你先加焊桥看看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块杂牌主板,5VSB对地阻值为32欧,但使用一切正常,希望对楼主有一点帮助。你先说说主板的故障现象

网友:
别忙着动桥,看看有没有别的待机芯片,如IT8282M之类的

网友:
现在是上电保护

网友:
看看鼠标键盘有没问题

网友:
打IO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