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845主板,无显示

楼主(2010-02-05):
一块杂牌的主板-科脑,开始的故障是内存不过,已经修好了,由于客户有2块AGP显卡,换了客户最开始的那个显卡,开机就无显示,CPU风扇转了一下就没转了,我当时一看到,就知道麻烦了,再次更换显卡后,开机无显示,能听到主机进入XP系统的声音,主板无集成显示,AGP插槽上测得12V和3.3V以及1.3V电压都正常,由于是新手,没修过这样的故障,所以上来求助,多谢。

已经修好 了,刷了一下BISO就好了,郁闷了,刷BIOS又遇到了问题,在基地上下载了一个朋友传的科脑478的BIOS,居然不跑马了,再刷回原来的就一切正常了,超级郁闷了。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量北桥的三基色和行场阻值

网友:
能具体一点吗?多谢
引用 网友A:

你打一下VGA头1,2,3脚阻值在75左右为正常,13,14脚阻值差不多为正常,一般多为北桥问题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问题吧?或者刷BIOS试试

网友:
不会是显卡问题吧?或者刷BIOS试试
引用 网友B:

不会,在修好不过内存之后,没有更换显卡之前一切都是好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也排除了显卡问题,因为已经换了好几块AGP显卡了。

网友A:
你打一下VGA头1,2,3脚阻值在75左右为正常,13,14脚阻值差不多为正常,一般多为北桥问题
引用 网友C:

真正的新手,请问一下这个1、2、3是怎么排列的?是靠近接显示器VGA接头这边算起还是?再次感谢楼上的兄弟给的建议,多谢

网友:
接口一般都有数字标示的

网友:
是不是我没表达清楚还是?我现在要修的是主板,不是显卡,主板现在的问题是换任何AGP显卡都无显示。再次感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
换个显卡曹子式下撒。。。。。北桥虚焊也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看一下北桥啊

网友:
不会这么容易坏的!清洗一下插槽啊!

网友:
换了客户最开始的那个显卡,开机就无显示,CPU风扇转了一下就没转了,我当时一看到,就知道麻烦了,再次更换显卡后,开机无显示,能听到主机进入XP系统的声音,主板无集成显示。 重点检查VGA的数据脚,新手可以用打值卡 - -

网友:
北桥虚焊 加焊就可以,不行换桥

网友:
谢谢,现在让我郁闷的是,我这几天把板子摆在那,我没动手修,今天来用诊断卡再次来检测,居然是B0的代码,不过内存,晕了,用在基地购买的阻值卡测量,电压都正常了,晕了,老师们继续指点一下。

顺便说一下,基地论坛维修,一天没上论坛,心里郁闷了,好像自己的老婆不在了一样,空虚虚的。

网友:
清洗内存金手子试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大多桥的事吧!!!

网友:
看看有无修好!!!!!!!!!

网友:
bo多数是接触不好,还有你的1.3V不正常,换掉1.3V产生的场管

网友:
先测下VGA接口阻值正常不,然后在考虑桥。

网友:
你的内存部分还是没修好啊!哪能说老是在无显示上找问题了!

网友:
内存还没修好,偶尔开机一下!这不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