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开启信号

楼主(2010-02-05):
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如果要更换高压部分,主供电和接地很好找,开启信号在一体板上如何去找? 14.5V 的主供电用12V 的通用高压板更换可以么?

网友:
在原机高压板和驱动板的连接处,要在原机的电源板那里连,会有两根最细的线那两根里面就有开关,好像那两根线接错不会烧东西,接错之后会关机白屏吧,接对了就正常了

网友:
知识需要活学活用,没有千篇一律的机器,但可以肯定一点,如果机器是常规的结构(驱动+电源一体板),那么,这个开机信号肯定在驱动板与电源板的连接线当中,常见的结构,驱动板与电源板的连接线,一般就是4个定义:
1.电源VCC 5V
2.地线GND、
3.开关(高压)ON/OFF
4.亮度调整ADJ

只要电源和地线没有接反,这个开机脚,大部分为高电位开机,低电位关机,你可以试用一个3.3K左右的电阻,从5V取得一个高电压,试触碰一下,如果碰到哪个能正常开启灯管,这个就是开机脚了,
有部分是低电位开机,则可以试把未知定义针脚试对地碰一下(电源脚除外),看看能不能开启灯管。

同样的道理,ADJ亮度调整,也是有高电位与反控两种
常规:电压高=灯管亮度高。
反控:电位低=灯管亮度高。

网友:
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如果要更换高压部分,主供电和接地很好找,开启信号在一体板上如何去找? 14.5V 的主供电用12V 的通用高压板更换可以么?
引用 网友A:

现在通用的高压板质量稍好一些的一般上12-18V是没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
不超过16伏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