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m800m-rh不跑

楼主(2010-02-05):
ga-k8vm800m-rh主板开机CPU不跑,查了各个工作电压时种复位都正常,

用力压下U座啊北桥南桥都不跑,没有虚焊,没思路了,哪位修过这种故障说下哈。

网友:
bios你有没有刷过啊,还有你用手按桥没反应不代表没有虚焊,用带灯测试仪看看

网友:
虚焊有时候是压不出来的,还是好好量AD线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再检查南北桥 FSB的AD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