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26寸液晶电视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0-02-05):
夏华26寸液晶开机白屏,在屏电路板上有-个5v测试点,经测只有零点几伏,电感也是零点几伏,后来发现-个保险-头5v一头零点六v,拆下后保险的确坏了 换了一个后电压变成一点六v了 所有贴片电容短路,后来找到有个电容短了 拆下后电压4点九v,经过电感和一个二极管变成四点五v,还是白屏,不知道怎么搞了。随便说一点我是业余的,手机上的写的不清楚请谅解,高手请支招

网友:
屏上有个 电源管理芯片,你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检查屏的DC-DC电路,驱动板提供的5V电压经DC转换电路输出多路电压是否正常,可能有9V、12V,负压电路是否正常可能-23V,各液晶屏不一样,供参考

网友:
请问楼主修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子,我这也有一台厦华LC-26HU19的机子,故障是花屏。每一次开机花屏的现象都不一样,也是屏的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注:主板和逻辑板已经代换过,肯定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