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桥主板NFORCE芯片的加焊温度。

楼主(2010-02-05):
单桥的主板,像Nforce2,Nforce3,Nforce4等这样的单桥主板,大家一般都用多少温度加焊呢?
我的加焊温度:
像NFORCE4之类的,就用BGA机的第二档,我这里调的是下行上限170,一般都能达到160度左右,上行200,这个是做有铅北桥的温度,以前加焊的时候都用了第八档,下行170,上行265,发现有很多加焊了都不成功,很多就是加焊完试机1117发烫,桥挂了。
775的CPU座,6100的北桥主板我都是用第八档,成功率还可以,478的用第四档,上部255,下部170(上限)。成功率也还不错。

大家说说自己的加焊温度参考一下。

网友:
一般上200,下160左右

网友:
哎呀,太热了,不推荐。

网友:
我原来 都是上265 下255    不过以前用的那个BGA是上255下245    不同的机器 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温度太高了 ,温度大约为220度左右,具体用东西轻轻碰碰桥,只要能动了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非找什么曲线,细心点就可以了 ,只要能动了 就可以关掉机器了 。

网友:
看自己的设备 用块板子测试下 多少温度 可以融化

网友:
不同的机器温度有差别的

网友:
低温锡我一般做到220,高温的一般要到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