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L5 跑 代码 69 AMD 的CPU

楼主(2010-02-05):
一台acer aspire 3000  型号为 ZL5
故障代码为 69 ,不插内存为 28 ,如果插回内存可以跳过28 到 69 ,
测量 内存阻值正常,电源2.5V 和 VREF 1.25V 都有,时钟,复位正常确定是正常的,

CPU 为 AMD 的 内存是 DDR ,大概检查了下各个主芯片,电源是正常的,也没发现哪里短路,
只有内存的VCC2.5 和 VREF 阻值比较小 ,为 64 ,AD线都是288

大家帮帮忙,我已经加焊过南桥(sis芯片的),还是一样,没有思路了,
BIOS 还是 AMD 的CPU 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开机触发 就是不显示,

网友:
集成了显卡,CPU VCORe  正常,发热正常的

网友:
楼主,是上网本吗?修过一个上网本,型号忘记了是BIOS坏了,你这个不知道和我的一样的也是BIOS坏不。

网友:
经验主义,SIS芯片组的BIOS容易出问题。AMD的CPU也容易坏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Initialize the SMM handler
SM模式控制器初始化,跟CPU本体有关,有可能是CPU被损坏了,可以尝试更换另一颗CPU。

查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这样的 AMD cpu换 ,有没有必要刷 bios ,各位大侠?

网友:
大家是不是也没有思路了,我也是,我是新手

网友:
这下只能换主板了是吗?版主?

网友:
我认为28后就69是内存没过吧,不过CPU坏了也会不过内存的

网友:
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BIOS 和CPU是楼主需要注意的

网友:
查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