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 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0-02-05):
C466M 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不开机时待机0,02, 按开机键后跳到0.03,几秒种后掉电,实测有1。8V,没有1。05V的电压。SUSP#没有3。3V电压,查了几天,查不出问题,请教高手。
不开机

网友:
待机时应该有3,5V,但没有1.05V,
看一下有没有pm_pwrbtn.判断一下是南桥问题还是IO问题

网友:
1.8V和1.05V都是由SC413提供,不开机状态时,加电后测量SC413, 8脚的使能信号SUS#没有高电屏,所以没有1.05V电压,22脚有3.3V的使能信号,所以1.8v有输出。曾怀疑3.3VSUS#被拉低,把SUS#的相关电路都查了,确定没有短路。也怀疑是IO或者是南桥,可是很奇怪为什么有时候加电也能开机。而且装机用起来也很正常,关机后说不准又开不了了。 继续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
加焊南桥和ec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了尝试ec

网友:
你按一下LENOVO 键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加焊下EC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加焊什么的早就做过的。上面没提,觉得是基本常识

网友:
重做南桥。

网友:
肯定是某个电压没来

网友:
试试刷一下BIOS吧。。

网友(2010-03-08):
不知道楼上的师傅修好了没有 我这里也有台机器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主板是进过水的 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机跑的0.2一会就掉电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我这里有一台一样的现象,EC和南桥都换过还是不行,现在没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加焊南桥管用几次的话 就换个别的南桥 一般进水的机器好遇到这样的

网友(2010-04-08):
加焊南桥...

网友:
1.05V电感后及对地20欧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