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奇的问题,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0-02-05):
路由器我遇过好多个,都给人改了密码,,然后本身后面有一个小孔是恢复原厂密码的设置,但是试过好多次,都一样不行,TP的路由器密码初始密码都是admin 但是恢复了还是不行,遇过太多次咯,,,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密码还有其他的,,按住小孔30秒也不是一分钟也不行,奇怪,断电也试过,不断电也试过,都一样,这个恢复的都觉得没有什么作用,有人试过么,,

网友:
如果是电信制定的版本,密码都修改过了。

网友:
你是照着路由器的说明书上面的方法做的吗?

网友:
只能摔了...遇到这些问题 没办法...RST有时候不灵的.

网友:
电信送的路由器密码都被改过

网友:
不知道你按住reset键加电时指示灯是否会常亮一会然后正常,如果没反应可能复位按钮或复位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电信送的,自己去买的TP路由器·试过好多次咯,4口的,8口的,都一样,觉得很奇怪,说明书上是那样恢复的,网上的也试过,但是都一样,

网友:
我来告诉你:要想恢复路由器的出厂值,首先用笔尖之类的东西顶住哪个凹进去的小按钮,然后切断路由器的电源,这时不要松开顶住的小按钮,然后再接通路由器的电源等看到M1,M2指示灯同时闪烁了,即可松开按着的小按钮了.这时路由器转恢复出厂值了

网友:
小皓子 你试试我的办法包你OK,我就是网工批发这个的.客户照说明书都弄不好,到我这里全OK

网友:
操作方法不对吧

网友:
同意8楼的,方法

网友:
我来告诉你:要想恢复路由器的出厂值,首先用笔尖之类的东西顶住哪个凹进去的小按钮,然后切断路由器的电源,这时不要松开顶住的小按钮,然后再接通路由器的电源等看到M1,M2指示灯同时闪烁了,即可松开按着的小按钮了.这时 ...
引用 网友A:

是啊,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下次就不会这样咯,呵呵·说明书的老是不行··

网友:
晕 还得从基础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