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载入显卡驱动后掉电问题

楼主(2010-02-05):
时过几个月,又遇同样问题,上次的还没有解决,这次是南京已经修过,没有解决。已经看到网上大量这种故障,看样子不解决不行了,详细情况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77&highlight=6515b
HP6515B AMD芯片组(其实就是ATI),故障是在XP滚动条过后,就自动关机。重做系统还是如此,只要载入了显卡驱动就立马掉电,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此机的显卡是集成的。
维修操作:换过北桥,南桥,BIOS,CPU。各项供电都正常。
在论坛搜索了一下一位朋友也遇到了,说是电源芯片坏了,这个观点已经被推翻,我已更换。

时隔一年,这个故障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不懂本本,不过我想台机道理应该差不多。
记得以前我曾说过,我见过一台机(整合显卡),在一进入桌面的时候马上掉电。后来换了电源解决。我判断该是显卡进入图形界面时耗电量突然增加,但电源供电一瞬间跟不上所致。
象你这本本也会有可能属于这类范围,本本的供电一般不用怀疑,但整合了显卡的北桥供电则可怀疑,现在加了一个电容,情况有所好转,则更加倾向这类情况。我以为不妨仔细查看北桥的供电线路上的元件尤其是电容电阻有没变质或损坏。

网友:
加焊一下内存槽子呢!  还要考虑一下内存的供电电容,要么加个大电容给内存试试! 这个情况我是没遇到过,如果给我修 我会考虑内存槽 内存供电 和I/O !

网友:
楼主会不会做时序分析 用多通道示波器 同时测量几路电源的开启顺序 一般的LDO都会有先后的 各组电源之间的时差 往往由电容决定

网友:
你在1.2V的地方加了电容 那1.2V的开启顺序会比之前的要慢,我帮你找了下资料 是以前我们公司老外发的邮件  给你参考 RC delay circuit delay time calculation formula 2009-09-10 07:53 formula:

Delay time = - R * C * ln ((E-V) / E)

Where: "-" is a negative number; resistor R and capacitor C are in series, R units of ohms, C in units of F; E for the series resistance and capacitance between the voltage, V for the capacitor voltage to be achieved between. ln is the natural logarithm, in the EXCEL system has a function to calculate very convenient.

After comparing the actual calculation is consistent.

For example: R (150K) and C (1000UF) between the voltage of 12V, when the capacitor C bipolar voltage of 3 volts when the time:

=- (150 * 1000) * (1000/1000000) * ln ((12-3) / 12) = 43 (seconds)

RC charging circuit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Vc = E (1-e-(t / R * C)) the projection

R = 2.2KC = 100PF. Supply voltage of 20V. I want to know both ends of capacitor voltage from 0V to 13V up the time spent T how calculated? This more practical, initial state and final state have the

13 = 20 (1-exp (-Td/RC));

13/20 = 1-exp (-Td/RC);

7 / 20 = exp (-Td/RC);

ln (7 / 20) = -Td/RC;

Td = 1.0498 RC;

网友:
以前碰到在滚动条出问题的,排除桥故障后一般都是CPU供电或者内存供电。
试试给CPU供电增加滤波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换了内存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增加滤波电容这个办法可以 试试。   遇到东芝这样加个滤波。解决掉电。

网友:
楼上几个方法,全都试过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要查显卡供电部分,肯定是那边的问题,用示波器查查,波形是否平滑

网友:
是显卡进入图形界面时耗电量突然增加,但电源供电一瞬间跟不上所致
----------------------------------------
赞同这个理论分析。估计还是某个电容惹的祸。如果有足够资料和时间用 示波器 抓下波形分析了。

网友:
花屏会不会是容量太大了,加一个小点的试试??

网友:
换显卡呀!都是显卡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