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 的硬盘怎么只有466G ?

楼主(2010-02-05):
刚买的 WD500G蓝盘  怎么只有466G  能用啊
      请问这些都正常吗 ?    用DM9.57分不了 ,请高手指教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分区 ?

网友:
算法不同啊! 硬盘厂商1K=1000, 电脑算的1K=1024!

网友:
DM分不了大硬盘,能用,用windows下的DISKGEN或系统盘里的工具

网友:
如果有500G才奇怪了。。。

网友:
用pq分为NTFS格式啊,我也对楼主的问题很感兴趣,如果硬盘厂商是以1000为计算单位,但是往往实际的硬盘容量远小于换算后的结果,比如:500G*1000/1024=488G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检测到的结果比这个数值小很多,也不是全部,有的则比较接近理论数值,这是为什么?是厂家的保留区占了一大块,还是被屏蔽的坏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5楼  不是你那样算的
硬盘厂商的标准:1GB=1,000MB??1MB=1,000KB??1KB=1,000byte
操作系统的算法:1GB=1,024MB??1MB=1,024KB??1KB=1,024byte

这样算下来,硬盘厂商的1GB=1000×1000×1000/(1024×1024×1024)≈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0.9313GB。

网友:
顶楼上的。说的很对,是1024*1024*1024

网友:
而且除了以前的迈拓和IBM,一般硬盘容量都比实际的要小一些,必须带上SA区和用于G表替换的区域,甚至一些完全不用的区域才有标称容量,比如80G的硬盘,ST和WD的厂家给出的可用容量都是156301488个LBA,而不是160000000个LBA,少了近两个G。

网友:
这种问题提的比较好,有些客户其实也会问到这种问题,6楼的正解

网友:
接着6#的来算你的硬盘,0.9313X500GB=465.65GB,不就是大约466GB吗?!
正如心在飞翔说的,如果有500GB硬盘有500GB才是怪事情呢!

网友:
感谢!
     以上的师傅们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