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新手维修CRT从哪里学起

楼主(2010-02-05):
请问一下高手,新手维修CRT从哪里学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修CRT没前途啊

网友:
模拟电路说实在的比数字电路更难分析。模拟电路也是基础,CRT说实在的是没前途了,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能学就学的好。真要说从那里学起,除了最基本的认识元件(CRT特有的元件),还是要从原理先入手,也就是了解它是怎么样工作的,后面要了解各单元电路的组成。慢慢的多实践积累经验,对一些容易出的问题,可以看故障判断故障范围甚至某个元件

网友:
我也认为CRT没啥子前途,旧的显示器才几十元一台,你说你修了半天或者一两天才修好的话(故障较复杂),你收多少钱哇?而我修液晶(LCD)我却可以随便收他个50元以上没得问题,因为一般液晶显示器还是要800元以上才可以买到新的哈,收他50或80他肯定要修,不修就拿走。估计他会选择修的。

网友:
当然适当的懂得一点CRT的原理和维修也是必需的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