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RC410T

楼主(2010-02-05):
昂达RC410T
收到一块昂达RC410T,是ATI的芯片组775脚,上DDR2内存,下图:

     先拿掉COMS电池,经测无明显短路后上电,风扇能转,诊断卡复位灯长亮。CPU电压1.13V,复位0.653V,PG0V。触摸各芯片发现网卡芯片狂热,拆下再上电,复位灯还是长亮,这回是网卡旁边的93C有点温温的,拆之,还是和原来一样。

分析:PG不正常导致复位不正常。从ATX的灰线跑线路,到I/O旁的一个小管子,通过两个电阻连到74HC14D门电路,测小管子正常,换掉门电路复位正常,上U上电一直跑到FF。

从废板上拆个RTL8100C和93C换上,复位灯又长亮。摸芯片也不发热,93C无非是存一些网卡的MAC之类的东西估计是通用的,无复位应该与它无关,拆下RTL8100C上电又可以亮机了,再搞一个上去,这回可以走码了,跑到45就停了喇叭狂叫,无意中看到COMS电池还静静地躺在棹子上,于是把它装上去,再上电OK,此板修复。

网友:
哥们  看完了都没有看明白你说的是哪里坏了

网友:
复位的门电路是易损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是网卡被雷击所致,坏网卡,坏网卡储存,门电路也坏了。

网友(2010-03-09):
PG不正常有很多原因引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