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下载的MP3歌曲刻录成DVD视频光盘在DVD上播放

楼主(2010-02-05):
有哪位仁兄知道,请告诉小弟,如何将MP3歌曲刻成DVD能播放的光盘,谢了

网友:
用nero刻录软件,选择DVD,音乐光盘

网友:
用Nero刻录软件,选择“音频”,再选择“制作MP3 DVD”
这样做了能在DVD上播放的前提条件是,你的DVD能支持播放MP3文件才行,不过现在大部分DVD机都支持播放MP3文件。
还有一点,关于你标题上写的“MP3歌曲刻录成DVD视频光盘”,不知你有误解么,MP3歌曲是没有图像的,只有声音,不能做成你想要的DVD“视频”光盘的,只能做成DVD音频光盘。

网友:
就是要有视频啊     就是像市场上的那个音乐光盘一样啊

网友:
就是要有视频啊呀     像市场上的那个音乐光盘一样啊

网友:
就是要有视频啊     像那个市场上的音乐光盘一样啊

网友:
没试过。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那你找个音乐视频刻盘不就好啦!!!!!!!!!!

网友:
倒。。难道你想让电脑给你造个视频出来?mp3只是个音频文件哪来的视频

网友(2011-10-01):
这个用很多软件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