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们能告知“大水牛电源,型号:PC150NCA 的主开关电源的开关被烧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10-02-05):
该电源的额定功率只有50W,大部分元件都是用的贴片阻容元件,经检查烧保险、主电源开关管。我把开关管拆掉,换上保险,通电试机。副电源是好的,有5V电压。不知该电源主开关电源用的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这只击穿短路的开关管上面第一排字样是:PqNKboz、第二排的字样是:GKL5Vb、第三的字样排是:CHN838。望大师高手们能够告知这是一只什么管子?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谢谢!(注:该电源用的驱动开关管的是集成块,型号是UC3843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猜测这只管是场效应管,我就用一只场效应管型号是SSS2N60装上去试,短接绿黑线没有反应,用表测UC3843集志块7脚没有电压,由于没有图纸,从线路上看开机是通过一只八脚IC集成块、一只光耦和一只三极管来实现开机。UC3843集成块的2脚接一只0欧贴片电阻到地。跟其它电源不同的是二脚不是用来开机用的,而是用光耦来控制一只PNP型三极管的通断来是否向UC3843集成块供电。如果是待机,没有短接绿黑线时,不向该集志块供电,就不工作。短接绿黑线光耦导通给三极管提供偏压导通向该集成块供电开始工作。输出驱动脉冲主电源工作。现在短接绿黑线风扇只是转动约几圈就停了。我晕了。。。。看来我要放弃了。那位大师能提供资料和经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
3843驱动的, 必是场效应管。。。 既然是主电源, 2N60可能小些, 不过还有其它问题吧, 不好说。

网友:
我前几天刚修过一个大水牛的,用的也是3843,电源型号没注意看,是一个长盒子,除主板20针外,只有两个插口向硬盘或光驱供电,你把电源拍个图发上来看看,是不是类似.
电源管用的是KN2907A场效应管.
PSON由一个8脚的集成块提供,这个集成块的1脚和8脚是PG的IN和OUT.

控制3843第7脚供电的是一个NPN三极管,E极有接近15V的电压,你试着把这个供电直接引到7脚,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但看你的描述,似乎是短路保护,请谨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