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9202奇怪故障现象

楼主(2010-02-05):
如图中,2脚所接的场管G极为1.4V,我断开相连的电阻还是1.4V可以肯定不是因为后面接低的。
4脚所接的场管G极为5.3V。

请问象这种情况一个高一个低是因为RT9202坏掉了吗,还有RT9202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下示波器,再学习下pwm方式供电,

网友:
这是故障吗?这是PWM开关电路,上管导通时间短下管导通时间长当然电压不一样,这不是线性稳压

网友:
最好不要断开电阻,RT9202的工作条件就是7脚为高电平

网友:
检查VDD端电压是否正常
7脚是否为高电平
BOOT电压是否略大于VDD

如果以上都正常
试换9202

网友:
换吧。这个IC坏得历害

网友:
我一般只要测得场管的电压不对或没有的话,(别的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先换RT9202之类的管子再说。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7PIN不为高或RT9202保护了。RT9202应该没坏,因为下管G级有5V。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和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9202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你说的电压就应该是正常电压的  你现在的输出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