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无字体显示--求思路

楼主(2010-02-05):
接到一台DV2000摔机,检测不过显卡,换显卡后外显正常内显有背光无字体显示[屏和屏线都是好的],
板子的显卡焊盘都是好的[应该是其它地方断线开路]
请问各位大哥下面怎么修下去呢?如果从主板的LCD CON接口查应该查哪些电压信号
谢谢
显卡植珠又重做了两遍还是无字体显示,还换了一个630显卡还是不管用

网友:
显卡重作一次, 这个问题是显卡作得不好造成的!

网友:
显卡换过一个重做过两遍都是这样无字体显示

网友:
摔过的机子,板层也容易断

网友:
你用工具打下波或者找个点位看下不就晓得了

网友:
你那机器是AMD的还是Intel的

网友:
不要忽略了显卡旁边的晶振!

网友:
显卡本身已经局部损坏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只有换一片芯片再试了。

网友:
试试 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