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AM2的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0-02-06):
接同行的一块2修的七彩虹AM2的主板, 同行说通电不亮,主板返厂维修过一次,用了几个月又坏了。拿过来看看,外观没有任何维修痕迹,上工作台测试没有短路,上假负载测无复位,Vcore / VTT电压正常,PG电压也没有。怀疑桥虚焊,用万用表打AD输入输出线没有问题。 分析PG电压不对、无复位应该还有电压没有正常出来。再测桥的电压0.9V、内存电压1.1V ,呵呵就是这的问题。跑线路一看,内存供电是典型的RT9202+mos管。用示波器一测mos管Q28,Q31激励级无波形,往前测RT9202的输出脚也没有波形, 测供电正常,先换一个试试,嘿嘿,用示波器一测波形有了,再测上moS管S级波形有了,电压1.96V正常,这时 ,再测PG2.25V,复位电压1.5V 都有了。上CPU 机子正常跑码了。

网友:
LZ 修板的邏輯有點奇怪, 没有PG, 没有RESET, 不先確定各路電源的好壞, 就先查是否橋虛. 另外修這種故障的板子, 是用不著示波器的, 有點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网友:
楼上的兄弟跟我一样,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有点问题的··
一般这样的问题都是先量电压那些正常不正常啊··
  直接判断是桥··还有楼主说的内存电压1.1V是不是内存的主供电啊· 还是VTT电压··DDR2的内存主供电就是1.8V vtt是0.9V的··你这样就说内存电压是1.1V  新手们很多是看不清楚的···
      我只是说说的我想法··楼主不要介意啊·

网友:
RT9202IC是坏的比较多的,我就经常遇到RT9202坏的。

网友:
看来修主板有示波器还是快得多啊,

网友(2010-03-15):
RT9202很多坏的,像onda n61g基本上都是通病了

网友(2011-01-18):
爱坏的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