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块板的CPU座虚焊是不是没救了?

楼主(2010-02-06):
845GV-M2的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如果真是CPU座虚焊是不是真的没救了?

网友:
不解?怎么会没得救加焊或换座,怎么了?

网友:
座子空是这块板的通病,换了就好

网友:
嘿嘿!!可以加加焊或换座的嘛!  100%的OK.

网友:
请问2、3、4楼的朋友,如果我只有风枪和936A焊台要怎么去修呢,后面没针的CPU座怎么加焊或者换座呢?

网友:
这片是精英的通病。。。。。换个坐子。。。就可以拉。。。。不要去加焊。。应为加焊的效果不太好。。。。。

网友:
是BGA的风枪可能效果不大。。

网友:
买一个阿,要想修东西就要买工具阿

网友:
修一下也可以呀 修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呀

网友: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是方正品牌机的,加焊CPU座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主要是要换座 几块钱的东西!看你自己怎么搞了!

网友:
换座就是能拆下来啦,是用风枪吹下来吗,如果可以吹下来,那加焊也就可以了!

网友:
不穿针 CPU座 通病 (BGA),我用 QUICK 858D 吹吹 搞定  我用的就是楼主图的精英板 现在还在用 一年多了 没出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只能换做座,加焊不行,北桥和座太近了。用风枪吹吧但要小心。

网友:
用风枪加焊太容易了,以前我一吹一个准。不过现在这个技术不值钱了,因为没有人修这种板了,修还不如换块二手

网友:
以前没有BGA返修台的时候,用9块钱的电炉子换这种座子,100%的成功率,换掉吧,不值钱,一个座子3、4块钱!

网友:
又是这个主板 经常 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BGA可以去买个电炉,在电炉上换也是可以的,我用电炉换过,也OK了,现在我用BGA或炉子换也是100%的成功了,

网友:
这种板加焊几本都能好,加焊过太多了,返修的不多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好友,我决定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底部用锡炉试一下。

网友:
精英垃圾板,直接换座或者换板,而且容易变形

网友:
加焊不好就换座

网友:
加焊过了,不行,要等我买了锡炉再搞了。

网友:
加焊来的快点,也比较省事,反正我是换新座子一个也没有换好过,加焊倒是百分之99的成功率

网友:
没有工具,当然没救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拿来练手可以吗?我是新人

网友:
加焊后换个风扇座子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850的头拿掉,然后把板放在比较高的位置,用850在下面来回旋转的吹之,直到CPU座旁边的电容电阻可以动就差不多了,,,,,,

网友:
那你还说什么说 你这不是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
直接上电炉子烤有90%的成功率

网友:
BGA返修!~没啥问题

网友:
楼主的是不是清华同方品牌机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