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总线电压检测点

楼主(2010-02-06):
首先在此感谢一下大家,在这里的确是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今天想问个问题,也是我在看贴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疑惑点。
就是经常会看到说测系统总线电压3.3V,系统总线又连着时钟芯片,I/O,网卡,南桥,内存等,我想问一下,这些系统总线电压在哪里测得到,都有哪些点。能够具体说一下吗,比如测时钟的系统总线电压点在哪里,有哪几个?测IO的系统总线电压点在哪里,有哪几个?测网卡,南桥,内存等的系统总线电压点在哪里,有哪几个?

网友:
一般在内存槽上测
第91、92脚
同时连接到IO  、时钟IC 、南桥
至于连接到IO 时钟IC的那个引脚,不同的芯片接在不同的引脚

网友:
谢谢版主,我查了下内存第91,92脚,91脚为D0,92为VREF,这下有点搞不明白了,D不是数据线吗,怎么成系统总线了,至于VREF是什么还真不明白
另外系统总线电压在芯片上的英文标识是什么,如果有该芯片的脚位图,如何知道哪个脚位是系统总线电压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一代内存的91,92脚是系统总线脚位,英文标识为SMB_CLK,SMB_DATE,另外VREF是内存的参考电压,在第一脚

网友:
内存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内存DDR2代的系统总线时钟和系统总线数据脚,一般是直连SC 和时钟,比较少连接到I/O。因此在此两脚没有电压时,我们排除提供3V的上拉电阻外,就对SC和ICS进行判定了,另外ICS坏,板上其它的时钟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4楼所说的第91 92脚是指一代内存的91  92 金手指,也就是一代主板槽的第1    2脚.第一脚是SMBCLK  SPK串行时钟线,2脚是SMBDATA   SPD串行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