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测线仪测试正常,连接电脑上显示无连接的最后一个手段了

楼主(2010-02-06):
本人在一酒店负责网络维护.网络测试一直用测线仪进行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今天碰到一个特例,用了3个小时才解决,方法奉献给大家.
服务中心打来电话,客房409上不了网,让检查网络.到了房间用测试仪测试一下,只有5不亮,其它显示正常,可接到笔记本上还是显示无连接.怀疑客人笔记本问题.把客人笔记本拿到别的房间测试.可以正常上网.这下蒙了.想了想.是不是交换机有问题了,重新启动交换机.还是没有解决.一时找不到头绪了.回到机房仔细想了想.还是从头开始测试吧:
1.用测线仪测试路由到交换机,正常!
2.用测线仪测试交换机到端口排.正常!
3.用测线仪测试客房墙壁的模块到笔记本这部分网线正常.
都是正常,真的很无奈了,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真想从机房再拉一根网线过去.但这工程太大了吧!还得找问题.中午了,开饭的时间了,先吃饭再说.吃饭的时候大脑也没有闲着.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想法,这是我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方法.工具就是万用表,在基地上混,怎么也得有这个设备吧.吃完饭就开工.
到客房把模块拿掉,把橙白和橙短接 绿白和绿短接 蓝白和蓝短接 棕白和棕短接.在机房在端口排上找到409的接口中,分别测试这四对线.终于发现了问题.橙白和橙阻值很大,但不是断路.别的三对线阻值一样都很小.说明橙白和橙不正常.两边分别变线.用蓝白和蓝短接替代了橙白和橙.解决了问题.
总结:网络测试仪测试不是完全准确的.万用表才是王道啊

网友:
一般的网络测试仪只能测线的通断,不能测线的质量,高端的测试仪能测近端串绕和远端串绕和线损线的长度等

网友:
感觉是笔记本网卡输出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条件有限,只能用普通的测线仪了.再有这段网线也用自己的笔记本试过,连不上

网友:
通断测试最快方法 就是用万用表 它可测试哪断 哪短 当用其它不好确定时  干活最好带块万用表

网友(2010-03-12):
学会使用万用表确实可以帮我们不少忙,鄙视一下做假货的.尤其对网线造假的恨之入骨.

网友:
施工时用质量不好的线,对后期维护造成很多困扰麻烦

网友:
哈。万用表牛。以后大家有这方面的工作的还是要备用一个表呀

网友:
可以多做几次水晶头啊,反正只用做1236就可以了嘛!用不同的颜色做1236!

网友:
万能表的数值总比测试器的灯(0,1状态)精准----------这是硬道理。

网友(2010-06-04):
回复 网友B:

网友:
8根线互相调换,你做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网友:
接触不良的两根线测试时灯会暗一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一个水晶头也就一两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8根线一个一个做水晶头测试,你算过排列顺序会有多少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我说的意思你没有看懂啊!1     2   3     4    5    6   7   8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白 棕   这是正常的B类
你可以用:蓝白和白棕做1236啊,我说的意思是以两个根线为一组线,不是叫你每一根都去做!

网友:
原来在线路维护上,测线用兆欧表,摇线间绝缘,对地绝缘,现在觉得还是万用表方便。

网友:
其实一些简单的工具可以解决好多看似复杂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前天看了这篇帖子,昨天下午就用上了,几分钟就搞定了,谢谢楼主

网友:
早就发现这类情况了。都是破烂网线造成的,铜包铝的缘故和做模块时没做好的缘故。

网友(2014-10-24):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高招        发达的范德萨发生

网友:
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短接要把一头的水晶头剪了吧

网友:
差网线用不了一二年必须要换的  不然问题 多多。

网友:
好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端短接橙白和橙。在另一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值。四对分别打。用数值小的四根线做1236

楼主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就是看不懂..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是接触哪里去测这个阻值啊.比如409那里.你已经把白橙.橙等颜色一致的接到一起了..另一边打个比方是水晶头.上面有8个金属点.这个时候.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点什么位置.才会测出阻值呢?
楼主我在网络方面非常的小白.请赐教.万分感谢.
这两天刚遇到一个单位.五楼网络经常断线.工作人员把交换机.无线路由器全拔了再插就OK了..最后终于怎么拔都不好使了.我最后测是交换机到他们的小交换机的那根线.第三根断线了.
然后六楼的是无线路由从七楼分下来一根线到六楼的交换机.这个小交换机接了三台电脑.这三台电脑一天平均都要掉线十几回.掉线五秒又能连上.测线仪都是通的.交换机换过.路由器换过.现在就交这根网线没换了.所以想问问万用表怎么打这个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就是看不懂..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分别是接触哪里去测这个阻值啊.比如409那里.你已经 ...

1。我最后测是交换机到他们的小交换机的那根线.第三根断线了.
这是最简单了,是断了,两边用白蓝和蓝替换下白绿和绿就行了
2.另一边打个比方是水晶头.上面有8个金属点.
前掉,分别测 白橙和橙 白绿和绿,白蓝和蓝 白棕和棕

网友:
这也算很好的经验了

网友:
真牛!!工作真认真!!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