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引起主板跑循环码

楼主(2010-02-06):
昨天遇到一故障主机,客户说点不亮,我打开机箱,插入主板诊断卡,跑循环码,起先以为主板故障,找开主板,测量主板各主要测试点,都正常,我就纳闷了,我开始怀疑电源是不是有问题。测量电源各输出电压也正常。我说奇怪了,怎么可能,要不换个电源试试,正常启动,亮了,然后又换回原来的电源,一样跑循环码,奇怪电源的电压都正常。怎么就不能启动。现在也搞不出来电源的故障在哪,有高手知道告知下,谢谢!!

网友:
没有,有早就换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输出功率变小,电脑启动时电压会变化引起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电源的PG部分肯定有问题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样的问题,换了电源就没事了,
拆开换下来的电源,有好几个电容鼓了,更换再用,没事了

网友:
可能电源拖不起负载  LZ能查出是电源的问题真的还不错  我修可能就去换IO,刷BIOS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供电功率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
电源问题能引起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我就碰到此类问题,都习惯先换好电源试试。电器类东西供电最重要了,搞维修首先就是先学修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