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们帮忙看看這現代的板如何修

楼主(2010-02-06):
現代液晶显示器L90D故障, 想改用通用電源板, 但裝不進去, 因為原裝板的電鴻比較特別. 請問要如何修.
測量結果:
1. 左手的高压一次側12V正常,右手的高压一次側,剛量時有12V,但慢慢的很快的降到0V,拔了電線重新上電,又有12V但又降到0V
2. 一側的高压廻路並不对稱,由相片可以看出,右手5接點分成2組, 左手5接點分成2組
3. 左手的8腳芯片可以量到3支腳有12V不降, 但右手的8腳芯片會由12V很快降到0V
4. 試點外接灯管,灯管連續閃光,但不亮

网友:
更正----因為原裝板的電源挿座比較特別,一般通用板的電源挿座過大

网友:
更正-----兩個高压的一次側廻路並不对稱,由相片可以看出,右手5接點分成2組, 左手5接點分成4

网友:
怎么没用一个通用的高压条测下啊,实在放不进去
把高压都拆掉

网友:
2组应该是对称才行,2处多对比应该不难找出问题8脚的芯片其实就是场管

网友:
这板网上有买的,换板省事

网友:
板子上有两个一摸一样的八角的管子,这个管子很容易坏,你测量第一脚和第八脚的阻抗,两个管子坏一个就会是这个样子,一般常用的是4606

网友:
你把高压线圈拆掉再装应该好装

网友:
是高压板坏了·?
  楼主你可以对2组的阻止对比···
··看下阻止不对的一处··然后查一下··
确定是的话··不会修就加个高压板把·

网友:
高压部分应该有短路,高压部分的两路是一样的,可以对比修

网友:
8脚的芯片是场管MOSFET APM9932, 对比量了一下,阻抗不太一樣,看樣子是有一個坏了.
謝謝各位專家和又死机了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