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液晶开关没反应问题

楼主(2010-02-06):
今天收到一台17寸联想液晶,检测点不亮,按开关没反应,原以为是电源烧掉了,拆开后,发现电源是好的,次极电压12V 电压跳动,5V电压从4.7V与5V之间互跳,这样会使开关没反应点不起来的吗?开关已换过。电源芯片6841已换过,可问题照旧。现在我束手无册,麻烦大哥们指点谜间,在此成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下,此液晶型号是LXB-L17C的

网友:
我修过一台联想15寸的也是按键没反应,后来确认是MCU坏了,你可以先刷新下MCU程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这个窍门真的不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你说下吧,谢谢,帮下忙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你在LZ隔壁開店的嗎?

网友:
如果真的是电压跳变就换431 和光耦吧。

网友:
电压不稳先查反馈电路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 ,开关正常, 还是按开关没反应 ,有什么好的检查方法吗?

网友:
試試 更換高壓濾波電容 一般常見為 100uf/400V

网友: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请说一下什么问题。。。让我们菜鸟才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这种先看电源板点燃有没有鼓包
要是没有把开关板断开   短接开机键试试  要是还不能开机   那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断开高压电路试试,检查驱动板上各组电压

网友:
先测一下有没有电压输出,没输出说明电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