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A80 开机定到画面的问题

楼主(2010-02-06):
东芝Satellite A80 开机定到画面的问题
我刚开始看看以为是硬盘没上好的问题。可是我把硬盘取掉,还是到画面就停到那里。内存拔掉清理一下问题依然存在。这会是哪里的问题。CPU座?还是桥的问题?大吓帮忙

网友:
把硬盘和光驱插插好,有可能在检测硬盘和光驱。不能的话换个好硬盘试试。

网友:
看到画面按ESC,能看到机器的配置信息。下面有按F2和F12的信息,不过不管按F2还是F12,都停到那里不动了。不过没有死机。按大小写键反应正常。是哪里的问题呀、?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高手没有?

网友:
硬盘和光驱的信息都出现了呀。说明都认到了呀

网友:
问题检查出来了,是光驱这边的问题,正在试着修复。上光驱就停那里。不上OK,直接过去。有会的高手也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光驱问题/光驱接口问题, 楼主找个光驱试试!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吧,不行就打下接口

网友:
光驱打开 跳一下线就OK  我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光驱里面,好象是短38和39脚,网上有资料,试试看吧

网友:
很可能就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清一下COMS看下

网友:
短接第二三脚

网友:
我遇到HP6120的机器。插光驱就停在启动键面的。后来换个光驱就好了

网友:
东芝A80,开机三声报警,一长两短,报的是什么错误?

网友:
端节2-3脚,这是东芝的跳线方法

网友:
东芝机 光驱接口好处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哦

网友:
东芝的机器要分主从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