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个内存什么修

楼主(2010-02-06):
一条威刚的条子,双面的,芯片是:AD2BA8A-8005G,因为网上找不到这种芯的相关资料,内存条上的标签也已经不在,所以无法确是多大容量,多少频率的,客人说是2G的,现在放在INTER主板上无法点亮。放在SIS主板可以点亮,但只认1G,用RST扫不出任何问题,我怀疑是SPD的问题,请问一下各位这样的条子我该什么去修?

网友:
那就是1G的内存,重刷spd就可以在INTER主板上面使用了。

网友:
应该是SPD出错以

网友:
新情况,我现在用一块V星945GC主板试,单独插这条内存竟然可以开机,但用RST测试如下

网友:
恭喜你找到了一块可用的测试平台和我用的是一样
先打阻值如果不是排阻坏把第一颗粒正反两面全换

网友:
先改为单面1G的再测试看看是否A面的第一个坏,如果没坏就是B面得第一个坏了,在SIS主板上面认1G估计是把B面屏蔽了(SIS主板不需要SPD),我估计也是B面的第一个有问题(虚焊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
你的内存画X是什么意思呢。。先刷下SPD吧

网友:
画那么多X是骗客人说坏块大多了。。。。。。之后就把这个条子丢给我了。。。。。。。。。

网友:
画那么多X是骗客人说坏块大多了。。。。。。之后就把这个条子丢给我了。。。。。。。。。
引用 网友A:

真好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