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代码,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0-02-06):
修到一块主板,插卡电源,主板自动加电,但诊断卡不跑代码;短接电源开关,可以正常关机;关机后再短接电源开关,也能正常开机。有时钟有复位,不知道哪出了问题。这块主板是南、北桥合二为一的。
主板

网友:
CPU的供电电路看看。核心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cpu、内存、pci供电都正常!

网友:
那就加热桥吧

网友:
电压正常一般就是桥空焊

网友:
桥出来的线也测过了,没有断点!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加焊下桥吧

网友:
换I/O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楼上的比较可信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下一步应该检查一下bios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满足了,再刷个bios试试,最后再考虑换东西……

网友:
一般都是桥虚焊,加焊试试再说
!

网友:
我对大家说的都可能出现,但要一步步来!谢谢分享

网友:
桥虚焊,做BGA就可以

网友:
桥虚焊了,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做BGA没有条件!

网友:
建议还是查BIOS电路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