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电自动工作???

楼主(2010-02-06):
今天修一台客户换下来的旧电源,初始状况是只有5VSB,后发现输出端有一色环电阻虚焊,并且是别人焊过的。我把他加焊后,插上电就自动工作,输出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请教一下,电源板上的大
三极管
到底要怎样测量才能识别出是好是坏???
原因
电源

网友:
高手们来看看啊

网友:
你得先看看绿线电压是不是很低啊,如果线线不正常,就有可能自动开启,查相关的零件看看

网友:
没事了, 那个色环电阻又松了,我把他再重新搞了一下,就OK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派什么用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