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59 短路求助

楼主(2010-02-06):
如图,画红色方框的地方有短路,阻值只有0.2,那位兄弟有
或者板子,帮我看看哦,谢谢!
求助

网友:
是不是做过显卡 貌似是显卡挂了

网友:
估计桥或者显卡挂掉,拆掉它们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表述的不是很清楚,显卡已经拆掉了,
主板上大电感和各路电压输出没有明显短路!
就是这个三个电容短路,准备加电烧一下,但是电容两端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不知道哪个是地,哪个是电源,有板子的或者有图纸的XD帮我看看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