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 不能保存 固件错误怎么修?

楼主(2010-02-06):
ST 7200.7 s-15 开始是47错误 ,跑自效准不过 ,刚学 没办法了送别人修 ,诊断为磁头坏了, 没办法修了 ,自己就拿着吓捣鼓, F级自效准 ,校准了3天,出错了就接着校准,现在一通电 显示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S.15  01-16-03 11:51

Buzz  - Head Mask 0000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Error Reading Reserve Track Defect List

写SN 写不进 ,一断电就没了
现在还不能查看校准记录 查看的时候
              AM Reacquired
$Switch to full int.
              AM Reacquired
$Switch to full int.
              AM Reacquired
出上面的是不是磁头坏了 ?
Error Reading Reserve Track Defect List
出上面的网上看的资料固件区的错误,但是我写了ATA不管用 帮忙给看看接着该如何修
我只有USB转com的线,
还有个问题 ,校准完后 ,是先会写ATA 写SN 还是先N50,,22?
问的问题太多了,一个一个的问吧!

网友:
“还有个问题 ,校准完后 ,是先会写ATA 写SN 还是先N50,,22? ”
先N50,,22,在回写ATA,最后改型号

你的盘估计是磁头出问题了
具体要看SF流程记录

网友:
可以先换个板子试试 或者改SN砍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