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vx900显示器,一按按键“2”就黑屏

楼主(2010-02-06):
有两台优派VX900液晶显示器,接VGA口能够正常显示,但是一按按键“2”就提示“无信号”黑屏,把显示器接到显卡数字接口还能显示,进入显示器菜单,有信号选择,把信号选择“模拟信号”(此时接的还是数字接口),也正常显示。然后把显示器再接到显卡的VGA接口就又能显示了,如果再按“2”的话,显示器又是黑屏“无信号”,指示灯也变成橘黄色。按键我全都换过,排除按键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按键下面线路看看包

网友:
1是不是代表VGA信号?那么2就是DVI信号了。插上VGA线去按2肯定是黑屏了。因为你的信号是VGA而不是DVI!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板没看出有短路或者短线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是调出显示器菜单的键,而不是VGA模式,在菜单里2是确定键

网友:
下面线路看看包
2就是DVI信号了

网友:
2键就是VGA和DVI的输入切换,你没接DVI信号切换到DVI了,当然黑屏

网友:
3# lhbstcnll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