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 不触发

楼主(2010-02-06):
进夜机器,腐蚀不严重已清理干净,待机0.01a,开关电压16v(不知道正常不),3 5v没有,换过8734,4脚供电过不来,短接其供电电阻pr323电压被拉低到2.5左右 上图

网友:
把PIN4S挑起不接, 看看过来的电压正常不?? 如正常,则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这是MAINON被拉低或者没有出来

网友:
看19V正常不,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按你的方法试啦,电压还是过不来,看来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挑起来如果还没有的话,还是再查查其它电路吧,

网友:
......咱都不说话了,,好像前面出事了,人家都说了8734已换过了,

网友:
看看哪个信号是哪个法的,哪蕊片工作正长不,工作条件都有了没有

网友:
file:///C:/Documents
待机电路不对吧,ACON正常吗?

网友:
另外在问一下,是不是有的机子在设计时把系统供电蕊片内部的线性稳压块的电用作别的用处了,这个电一般是给内部的驱动方波这块模块供的的,。比如把8734的LDO3 LDO5 用到IO的供电上之类的。?有人知道么。

网友:
MAINPWON 信号不正常呀,查PU1 5,6,7,8电压正常不,

网友:
电阻R322那一路测测是不是正常呢?你的图上看不出来那边是什么电路

网友:
电压19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8734上来好像不开真正的3,5把,它上来是通过lod3,lod5开启前期3,5把

网友:
不太好搞啊

网友:
这机器问题应该几在进水那里  一般就最下面那进水   那里容易短线 你自仔细看看 还有PD6那的5V电压过来没 没过就查前面的一个电阻 一般就是他坏倒是电压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