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 Regenerator彻底修复硬盘坏道

楼主(2010-02-06):
把这个软件刻录成光盘 ,设置光驱启动,然后进入DOS,就会弹出HDD REGENERATOR 接着选硬盘 修坏道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弹出来 在DOS下输入HDDREG 回车就可以了
硬盘

网友:
这个没有怎么好的吧,如果P表坏了,还能修好坏道吗?

网友A:
这个没有相象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