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的郁闷问题

楼主(2010-02-06):
dell 1526 现象过通电无显示。电流到1.47 就不动了。

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把显卡下下来重新做了。通电OK 。装机。第二天再来点又不显了,电流还是1.47,以为显卡没有做好就加热了一遍,再点OK又亮了。然后一天随便怎么点都可以亮机。又放了一晚,第二天再来点又不行了。快要疯了。

后来发现这板子如果把显卡加热一下就可以亮,而且一天内怎么点都可以。但就是不能过夜,过夜之后再点就不会亮。会不会是显卡芯片坏了。这机是AMD的南北桥
集成显卡的。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不稳定啊,

网友:
你加热一下两个桥试试

网友:
这个判断要仔细了, 慢慢用风枪加热吧

网友:
两个桥都加热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前几天看到这类贴子,你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显卡的性能不良了吧!如果有换一个试一试,也免得把问题扩大。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的原因,再加热显卡就要挂了,换个显卡的晶振以及谐振电容吧,估计就是它的原因

网友:
北桥 北桥的晶振

网友:
换掉北桥看看

网友:
拿下来重新做做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