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 DLP-330A 电源

楼主(2010-02-06):
有一多彩龙龙卷风 DLP-330A 电源 ,客户拿来时电源里面10V,1000UF的电容全鼓,短接绿经和地不能开机。查+5VSB正常,绿线2.3V,换电容后绿线4.7V,短接绿线和地电源启动,只是3.3V 有4.1V,此电源采用7500B+339方案。看3.3V线路从一PEC 917中间脚输出,后面跟一431,还有一三极管反馈(应该是这样吧),431 3脚的电阻被人换过(换成两电阻并联),为13.2K欧,我把他换成10K欧,电压不变,三极管中间那个脚有一电阻,拆下来量是28欧,其上的色环变色了,不知道对不对,换成10欧的,3.3V输出从4.1上升到4.6,换成100欧的,还是回到4.1V,不知怎么查了。[fly]想求个电路图。或请高手指点[/fly]

网友:
三级管是3.3v的稳压调整管,重点看431的1 3脚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431的第一脚电阻和他的色环相对应,是好的,第三脚被人换过了,我也代换过,无论换成比原值大或不都不能到3.3V.不知道该换多大的电阻才对,还请指点

网友:
你中间提到         (换成两电阻并联),为13.2K欧,我把他换成10K     这句话中提到的是并联后得到的阻值还是单个电阻的阻值,如果不单个的阻值那么你要应该电阻并联以后的阻值,如果同为13.2欧姆那么那个地方的电阻是6.6K欧姆(计算得知)你上10K是否太大

网友:
R27应该是6.8K。我在另一贴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