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5

楼主(2010-02-06):
有那位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的,他本身的屏开始就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换了一块好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也变成这样了,主板是新换的屏线量了么短线的,高压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高压办漏电,屏电压不稳定,

网友:
这是相机吗?

网友:
LZ 拍这些的时候要把闪光关咯 开微调

网友:
重新拍图片,好象跟高压没关系!

网友:
是不是不好,换条试试吧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问题,1425、1427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