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显卡 显卡开机一会颜色变黄

楼主(2010-02-07):
一块MX440显卡开机一会颜色变黄,先是有几条水纹一样的闪动,怀疑是输出电路有虚接,后检查VGA接口附近的一排
三极管
,发现有一个异常,更换后解决.
显卡

网友:
厉害第一次就成功了
我第一次修
没修好不说
主板没烧坏把电源给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