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没声音

楼主(2010-02-07):
每次开机要卸掉声卡驱动,然后重新装一次才有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芯片

网友:
先软后硬, 系统先重装试试!

网友:
软件-喇叭-声卡-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的原因,重做系统装驱动吧

网友:
系统做了几便了,还是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