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请教个V3000老问题

楼主(2010-02-07):
最近HP V3000的板子返修的头都大了,我想请问一下各位,965加8400的板有没有集成的板来代换,如果有换过的朋友请问稳定吗?

网友:
这种现在换新显卡就OK了。没有返修

网友:
只要板型一样就可以呀,其实集成显卡的主板还耐用些

网友:
有集成显卡的 很多 装上很稳定

网友:
集成显卡的显卡稳定,但是我手里碰到好几块都51120出问题

网友:
v3000啊  真经典

网友:
是啊,这个机器换631的显卡,就好很多,GO86-631-A2,原来的是GO86-630-A2,V3000系列机器,还是继承的耐用!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去搞个集成的装上去算了,这显卡搞怕了,再请问一下我这是965的板,不知道装945集成的板能不能用

网友:
V3000真是难弄呀,我有6150的显卡,三个月返修了三次。

网友:
6150的拆都不好拆,搞不好就得把焊盘拉起来

网友:
看见v3000我红胶都懒得打了,反正也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