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I 4850不走码。

楼主(2010-02-07):
RT

卡原来是好的,昨天拆下来准备给朋友用,结果装上去后就点不亮了,主机能通电但不自检,也不报警

翻看了论坛几十页,好像不少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卡,我是菜鸟,只是学大家的检测办法,查了AD线阻值、核心显存电压都正常,也试着用PCI显卡引导到DOS下面重新刷了BIOS,还是没用。

不知道怎么弄了,请高手支支招。

网友:
主板电池拨下,过个几十秒到一分钟再上上就OK

网友:
其实RT也是一位显卡脚本编辑的绝顶高手

这里指的就是“如题”

回到主题,你的显卡刷过BIOS原BIOS备份没有?

网友:
回楼上,
卡BIOS之前没刷过,是卡点不亮了我才重新刷了一下,刷进去的是我以前备份下来的BIOS

另外回2楼,跟放电没关系,三张主板上都试过了,都不行

谢谢两位回复

网友:
现在 根据楼主 描述的  在dos下刷新了BIOS?
让人费解,主板都不自检了,你插pci显卡 也是认不到显卡ID!何来刷新?

网友:
回楼上,主板BIOS设成从PCI显卡启动,可以正常自检,并且在DOS下用ATIFLASH -I能检测到显卡并且能刷新BIOS。

网友:
还是信号部分有问题,和BIOS无关

网友:
你朋友是不是集成显卡啊,有的板要手动屏蔽集成显卡才行哦。

网友:
还没有解决,继续求助。。。

网友:
是显卡核心部分信号出错了

网友:
是显卡核心部分信号出错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在哪里的?能不能把显卡发快递给你帮我看一下的?
本地电脑市场修显卡的问过两家,第一家上机用诊断卡点了下,就说是核心坏了。另一家上机开机,摸了下显卡散热器,发现在有点热,马上说核心短路了。怕了,什么都没测,就下此结论。

网友:
回楼上,主板BIOS设成从PCI显卡启动,可以正常自检,并且在DOS下用ATIFLASH -I能检测到显卡并且能刷新BIOS。
引用 网友B:

你根本没有描述清楚问题...哎
在此纠正你个问题,如果按你说的 可以认到显卡id 并能刷新,这说明主板可以引导启动,不亮并不代表着主板没有自检动作,
若是单插显卡 不自检,那么你插上pci显卡,能启动但绝对不会认到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过来也可以,这卡修的贵

网友B:
你根本没有描述清楚问题...哎
在此纠正你个问题,如果按你说的 可以认到显卡id 并能刷新,这说明主板可以引导启动,不亮并不代表着主板没有自检动作,
若是单插显卡 不自检,那么你插上pci显卡,能启动但绝对不会 ...
引用 网友C:

嗯,可能是我说得不够清楚,今天买了张诊断卡

技嘉P55主板,BIOS里面可以设置选择从第1块PCIE显卡或者第2块PCIE显卡启动,也可以选择从PCI显卡启动。

现在情况是,单独插这张4850显卡,诊断卡一路跳到2B,就不动了,主板喇叭不会发出报警声

如果插上另一张PCIE显卡或者PCI显卡,并设成优先启动,同时插上4850显卡,这时可以正常启动,进入DOS后,用ATIFLASH刷新程序,能找到这张4850,并且可以对其BIOS进行备份和刷写

我还试了下,用另外一张PCIE显卡作为主卡,同时插上4850,可以进入系统,也能检测到卡,但安装驱动程序时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