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参数 大师请进

楼主(2010-02-07):
我的电源没有安规电容 我自己买了几个,不太清楚接法!想问下面几个问题 请大师帮菜鸟...
1;是直接并联在零线与火线上面吗?
2;电容上的GMF MPX 是什么意思?
3;接头有零线火线之分吗?
我传了图片 不明白上面的参数。。。。。。。。
电源

网友:
安规电容只要认容量和耐交流电压就可以,其他不用管。
例如第一张图中的电容是1微法,250V交流。最大耐275V交流,可以用在市电进线上。这就足够了。
既然可以用在交流电上,当然不分正负极了,这是不用问的问题。

网友:
杂牌和廉价电源上省的太多了,还有很多扼流圈也没有的

网友:
那个什么MKP啊,之类的就是电容的材质

网友:
那问个更菜的问题
装不装这个电容 有哪些区别

网友:
不装有较强的电磁干扰,不能通过安规检验。

网友:
其实装这个电容 应该是减少电源盒对电网的干扰 对电源盒本身应该没什么太重要的作用
但是话说回来了 如果大家都对电网进行干扰 那大家就谁都好不了

网友:
我以前做过这种电容,GMF 没见过,估计是牌子! MPX是薄膜的材质!

网友:
这几个电容是对进来的交流电进行滤波的 防止电磁干扰 滤除交流杂波

网友:
应该是滤除交流电的高次谐波,减少电磁干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