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7):
一个AOC17正屏的显示器L171 加电出现 无信号信息然后久灭了 指示灯变黄色 高压板正常 驱动板有供电 不知道是 不是驱动板的事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无信号查驱动板,有工具刷下24C程序。或是用通用板点下屏也可以。

网友:
这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接信号线再试试什么现象

网友:
樓上說的对,接信号线或換接信号线試試

网友:
换过信号线 还是一样

网友:
看驱动板的行场线

网友:
检查信号线,和驱动板上HS,VS信号通路向下查

网友:
往下不会查了 那位师傅资料发上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