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故障导致不显示

楼主(2010-02-07):
昨天修了收到一台SONY PCG-K215B本子,接电源测试,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跑到2.5A档住了,不显示。拆机跑代码,很正常,电流也不档了,接上屏重测,居然可以显示了,以为是屏线接触不好,就这样搞定,装机。郁闷的是,又不显示。不得以,倒回来一步一步拆,拆键盘后,可以显示,看来是键盘故障了,把键盘接上去,发觉只要键盘不接触机子的底板就可以显示(见图) ,看来是哪里保护(一直弄不明白)。刚好手头有个旧的同型号键盘,弄上去,搞定。

网友:
键盘地下不是有个透明的贴纸嘛 那个不好用的键盘是不是没有那个贴纸啊

网友(2010-04-04):
键盘排线有短路吧。

网友:
下次需要细心点了

网友:
笔记本这种事经常有的 特别是有的进液的 还有触摸板 大家修到时一定要细心不要走冤枉路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装机后就不能开机,拆开就好。最后查出原来是螺丝钉上去短路 了

网友:
键盘排线氧化问题??

网友:
asus a6 也有键盘故障 会掉电的状况

网友:
对呀修笔记本一定要注意螺丝的长短,尤其是拆卸的时候注意,要不然上的时候要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故障常见键盘进水短路造成,一般键盘正常使用中直接短路造成不开机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螺丝长短一定要当心,本人曾经不小心搞坏一个桥,只是拆机清理一下,搞出大问题来了。

网友:
键盘出现的问题很多,遇到过多个。比较烦人。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NEC接键盘档LOGO的。拆掉键盘就OK了。

网友:
有可能是哪边接触到了短路导致不显示的,我也遇到过,把会接触到的地方用绝缘纸贴起来

网友:
以前修台T42,装上机器不对,拆开又对,弄了大半天,最后才发现,客服自己换了内存盖得螺丝,直接顶到板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