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R运行3D就重启

楼主(2010-02-07):
是独立显卡一块插在板上的。开机无显。但是拿掉显卡板。可以听到开机声。故拿下显卡置球做BGA,做好后有显进系统正常。但是放电影时间常一点。或是运行一下3DMEK马上就重新启动。
  有没有人碰到过一样的问题。给个建议。
  风扇是转的。散热没有问题。。

网友:
CPU换过?我遇过是CPU的问题,其他的全换了,不好用,最后换CPU解决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英特而的CPU坏过呢。不过我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吧,不行换个全新的显卡核心应该能解决问题。实在不行就搞个显卡板好了=

网友:
如果有显卡板最好先换整个显卡板确定一下,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重新做吧,要不很快就会回来的。

网友:
还是显卡吧换个新的!!注意散热!看看显卡的温度到哪儿了!

网友:
显卡换一个试一下,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这应该还是显卡,在重新做一下试试,不行,就换个新显卡芯片

网友:
建议还是直接换个显卡板吧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或带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