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端稳压管1117输出2.6v左右正常吗?

楼主(2010-02-07):
3端稳压管1117输出2.6v左右正常吗?不是应该输出3.3v吗?

网友:
1117-xxxx,要看-后面给的数值,如果是25,2.6V当然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ld1117
  y312
就是这个编号。

网友:
还有个是1117sadj
             0727ab,像这个型号的怎么看

网友:
ADJ是可调的,输出受外电路影响。
后面没有参数的一般为3。3V,不排除特殊情况(最好看厂家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海信品牌机的板子,915的。是ams 1117
                                                           0440, 这个编号的稳压管,他输出2.6v左右,还能正常点亮。0440就说明是2.6v左右正常吗?

网友:
0440是编号,没有什么用的,自己看PDF

网友:
这些PDF网上都有,比较郁闷的是你为什么不先去找芯片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