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45 紫线、绿色1.85V

楼主(2010-02-07):
手上一块GA 845主板现象是不开机,经过一番检测发现紫线和绿线都是1.85V 其它都正常,GA845 上的8712 106脚接开关针,107脚接绿线,开始考虑到IO损坏,更换IO后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打电话到学校本想问下司老师还检测哪,他说南桥损坏。同行们还有什么意见?
不开机

网友:
首先看你的电源本身是否正常了。如果电源就是这样,那应该修电源而不是主板。
如果电源正常了,再考虑主板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
先不让电源正常怎么修板子?

网友:
把5VSB转3.3VSB的元件拆掉再量

网友:
主板太便宜,越来越没有修理价值了,可又有很多人想学主板

网友:
没有办法,学修主板是学笔记本维修的基础。

网友:
GA 845
已经没有维修价值,50元内的东西。I.O留下,其他都扔了吧
技嘉I.O太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