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按DEL不进BIOS

楼主(2010-02-07):
精英K8M800-M2  开机跑码基本都正常 一直能跑到75   屏幕提示按F1 或者 DEL  !但是按了F1或DEL后 屏幕左上角只有一个光标在闪,键盘失效 按哪个键都不好使了 !只能从新启动!!!键盘没有问题 是新的 而且是换了好几个新的,BIOS我也刷过了 用了官网上发的最新的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补充一点 BIOS 也进不去 !按完DEL 就像是死机了样 !!!!

网友:
最小化试一下呢.不加别的设备如硬盘\光驱

网友:
这类现象与COMS电路有关,你可以先从简单的考虑   电池  有条件可刷BIOS

网友:
现在主板上只上了最基本设备(内存 显卡 CPU 和一块检测卡) 开始跑码一直正常 跑到75 提示 F1和DEL
主板BIOS已经刷过 而且是N次!都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