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图纸的进来 帮忙下

楼主(2010-02-07):
1       电源管理芯片引脚 使能控制端 EN 欠压关断 电压偏置 是什么意思
2       电源管理芯片引脚 DELAY SS 软启动延迟控制端 该引脚通常连接RC定时元器件 是什么意思
3      电源管理芯片引脚 PWM波调整控制输入端 是什么意思

这3个问题有点含糊 高手讲讲啊 如果这3条信号不正常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最好说出原理来

网友:
嗯,没有看到什么图纸。
通过你的描述,不难理解。
使能信号EN,就是Enable的意思,如果这个信号低于规定值就是EN欠压,电源芯片会关闭。不工作。
开关电源中的软启动延时,RC可以起到延时作用。
PWM....这个实在没啥好解释的。google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