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BIOS 无复位怎么搞。

楼主(2010-02-07):
主板:MS-7244     VIA  的 南桥。W83697HF 的 IO 。BIOS 芯片为 W39L040APZ

故障现象:此板开机不跑码,测CPU ,内存,总线电压正常。测PCI 时钟和复位正常,测BIOS的32脚有3.3V,测31脚有1.6V,上U测BIOS的2脚无电压。跑线发现与W83697HF的68脚直接相连再无走线。测IO的时钟和复位都正常。换过IO,一样的。上假负载测CPU RST 和PG 电压都正常,这也说明南北桥的条件也正常。这下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断线?针脚虚焊?

网友:
对了,此板有个IT8282M这个芯片。

网友:
换了试试吧,有时虚焊不容易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