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c51gm-dm2 pro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02-07):
双敏uc51gm-dm2 pro
情况:自动断电,断电后立刻开机,能点亮,不显示。断电后再开,能开机,一段不定时间后再断电,隔一段时间后再使用,可以正常一段时间。
以做的措施:清洗过主板,大范围加焊。南桥北桥散热以作适当处理。
求维修思路,心得。
PS:正常的时候非常正常。无任何一个地方、芯片明显过热。

网友:
换电源,CPU试试。

网友:
2# 新海月电脑医院 [/b早就换过了

网友:
把北桥取下来重植珠焊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是北桥虚焊?

网友:
没有人有思路了吗?

网友:
在一上电的时候你可以量下内存和南北桥的供电,再不行换个U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C51芯片虚焊或者损坏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我以前装了个陈桥五笔,导致电脑反复重启,结果系统一重装就没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多几个人说是北桥问题就动他了

网友:
你不是说大范围加焊过主桥吗?加焊不行只有重做了,因为这种板子一般是高温锡,加焊效果有时不是很好,而且如果遇到锡珠有氧化加焊就更不行了。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北桥虚焊,虚焊了会出很多怪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敢肯定北桥,所以迟迟没有动他